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是否只要功率相同并且同是交流或直流就可直接可以匹配?

楼主(2008-07-12):
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是否只要功率相同并且同是交流或直流就可直接可以匹配?

楼主:
不好意思,是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的匹配

网友A:
交流的经常用直流的好象没见过

楼主:
我们单位的一台SEM伺服电机要买备件,好像是直流伺服的,但SEM已经不生产了

网友B:
不是,看功率意义不大,要分别看电压与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