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写问题,,急!!!!!!!!!!

楼主(2008-07-12):
怎么我的S25还是常开触点呀,不是有个顺序的触点吗??怎么我编写不出来呀!!我是 新手!!!

楼主:
在线等呀!!!!苦呀!!!!!!!那个触点也叫STL吧,我就编写不出来呀

网友A:
wft什么顺序的触点???你要编什么呢

网友B:
你是想编步进的指令还是什么呀??步进的话要选择SFC的。。

网友C:
那是步进指令

好象也可以作为普通的中间继电器用

如果用步进

先要用SET   S***

必须要STL

这样可以了

网友C:
你整个程序里有没有主控指令

或者其它的跳转指令

能否把整个程序发给我  ywcjd2163.com

网友D:
步进指令还是用SFC编写,完成后再转化成STL比较方便,不容易乱,修改也方便。

网友E:
你拿流程图做,做好以后再转化成梯形图,自己再看就很清楚了

网友E:
要是想要做顺控程序,可以拿中心转移法来做,也可以拿STL来做,看自己的习惯来

网友F:
你是想用SFC编程还是梯形图编程?

网友G:
没写STL S25  以后S25就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