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脚本问题

楼主(2008-07-12):
在WINCC中显示系统时间,建一个全局动作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LPSYSTEMTIME lpSystemTime);
#pragma code();
SYSTEMTIME time;
GetLocalTime(&time);
SetTagWord("year",time.wYear );
SetTagWord("month",time.wMonth );
SetTagWord("week",time.wDayOfWeek );
SetTagWord("day",time.wDay );
SetTagWord("hour",time.wHour );
SetTagWord("minute",time.wMinute );
SetTagWord("second",time.wSecond );
return 0;
}

然后建“year"等7个内部变量

再建几个静态文本,比如说年、月等,在年的字体属性中选择动态-内部变量是”year",可是始终读不到系统的年份,请各楼主帮忙看看,

是否全局脚本有问题,这个例子是原来已成功运行的,我现在是新的项目重做的。

网友A:
这是我运行正常的代码,你仔细核对以下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LPSYSTEMTIME lpSystemTime);

#pragma code()

SYSTEMTIME time;

GetLocalTime(&time);

SetTagWord("year",time.wYear );

SetTagWord("month",time.wMonth );

SetTagWord("week",time.wDayOfWeek );

SetTagWord("day",time.wDay );

SetTagWord("hour",time.wHour );

SetTagWord("minute",time.wMinute );

SetTagWord("second",time.wSecond );

return 0;

网友B:
在WINCC中显示系统时间,可以用时间控件啊,比这个简单多了

楼主:
谢谢你们啦,我再试试时间控件了

网友C:
可参考wincc组态手册,有详细讲解。

网友D:
wincc组态手册,在哪里可下载呢,谢谢。如果那位有发一份给我好吗?

hhj859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