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800F 选型求助

楼主(2008-07-12):
请问各位高手,ABB 800F 系统中,FI830F  与CI801 各是什么通讯卡间  ,他们有什么联系.  是不是CI801带IO卡件然后通过FI830F与控制器通讯?

网友A:
FI830F,Profibus DPV1通信模块, 放在控制站;

CI801,Profibus通信模块,不可冗余,RIO通信模块;

CI840A,Profibus通信模块,可冗余,RIO通信模块。

楼主:
谢谢 受教!这么说来FI830F必须要和CI801配合使用才能完成I/O与CPU的通讯了?如果利用FI810CAN 总线模块实现CPU与I本地/O通讯会不会省钱一些。毕竟FI830F是和CI801一起用的。

另外再问一个,在800M系统中有个模块CI854是不是相当于FI830F?那是否有与其配合使用连接I/O模块的卡件?如果有叫什么名字?如果没有怎么实现I/O与cpu通讯?

楼主:
知道的哥们说说看啊.我自己顶

网友B:
FI810CAN的模块 偏贵一点。

这不是主要的问题。

问题是 目前通过CAN 总线主要是 挂接 老的 Freelance的 机架式 IO。

Freelance的机架式IO 很坚固,外壳为金属,口碑很好,普通的DI 即可达到2ms的 精度。

但是,,,造价很贵

所以,目前 AC800F 通过CAN 挂接 Freelance的IO主要是 做SOE用。

M的CI854A 就是类似与 F的FI830F,不过 CI854是标准支持DP链路冗余的。有2个DP口。

IO 跟F的一样,都是 挂接 S800的 Io站。接口模块使用 CI840A。(冗余) CI801(不冗余)。

楼主:
谢谢 解答!那么如果是挂接总线设备的话直接挂在FI830F和CI854上就行了吧,不用通过CI801和CI840了吧?

网友A:
如果是挂接总线设备的话, 直接挂在FI830F和CI854上就行.

CI801和CI840是连接RIO的。

楼主:
谢谢解答 !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