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进口电机轴承型号?????

楼主(2008-07-12):
我厂现有进口电机两台,型号为Y2280S-4,功率为75KW,防护等级IP54,另外因为是英文看不懂,如下所示:

IM:B3,IP:54,Rtg S1,怀疑这就是轴承型号:{Brgs:DE6317C3,NDE:6317C3},因为现在有震动但还可维持生产,所以就没拆卸,请各位老师同行帮忙查一下电机两端轴承型号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型号,和国产轴承能否代替???

网友A:
不就是6317C3,用这个型号的就可以了,看电机的型号好像是国产的吧

网友B:
深沟球6317C3轴承  国产有  电机是进口的吗?  也许是出口的吧

B3是安装方式    IP:54是防护等级

网友C:
B3是安装方式 B3代表卧式安装,B5为立式,B35为两用.

网友D:
S1 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