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电机KW数能否配变频器?

楼主(2008-07-12):
自己的第一个工作任务,配变频器。给电机的型号不是全查得到,能不能只通过电机KW数配变频器?

网友A:
主要是电流

问清楚电机 极数  工作状态电流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变频器

楼主:
那功率是其次的嘛

网友B:
如果是普通负载,多大电机就配多大的变频,如不放心,再加一个功率级别。

如果是重载,要看设备的负载是个什么样。

网友C:
知道电机功率及负载设备也就可以了,多大功率的电机基本上额定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D:
配变频器要根据电机最大工作电流来配,额定电流有时不能说明问题。我曾经在110KW的电机上配过75KW的变频器,也给11KW的电机配过15KW的变频器。

如果是改造设备,最好实际量一下工作电流,按最大工作电流来选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但不赞同负载轻的大功率电机配小功率的变频器,意义不太大,也省不了多少钱,万一生产能力提高时,又要更换变频器

网友E:
连续不变的负载或者电机的裕量比较大的,冲击电流时间甚短的,一般可以通过电机的KW数根据变频器的说明书来选用。如果电机可能短时间过载或者加减速时间有特殊要求,冲击负载的可以选大一功率级别的普通型变频器,也可以选用相应高性能或专用的变频器,小马拉大车一般不提倡。

网友F:
支持7楼说的,有道理!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连续不变的负载或者电机的裕量比较大的,冲击电流时间甚短的,一般可以通过电机的KW数根据变频器的说明书来选用。如果电机可能短时间过载或者加减速时间有特殊要求,冲击负载的可以选大一功率级别的普通型变频器,也可以选用相应高性能或专用的变频器,小马拉大车一般不提倡。

网友H:
应该先根据应用工况要求来选择合适的变频器系列(品牌),然后再根据电机的运行电流水平选择合适的规格

网友I:
可以根据电机的功率选,但是还应该看看负载情况才能具体决定。

网友J(2009-03-17):
18.5KW的电机带动混料机启动运行正常,每分钟26转.  如果  是重载带料启动 ,配变频器 低速启动能行吗 . 有什么条件.?

网友J:
18.5KW的电机带动混料机启动运行正常,每分钟26转. 最低调到20HZ,还能运行,

如果 是重载带料启动 ,配变频器 低速启动能行吗 . 如果可以1.允许的最低转速是多少,2.电机有什么要求,需要什么样的电机.  有什么条件.?

网友K:
只知道功率是不够的,必须还要 了解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对于变频器以后设置还要知道转速,功率因素。

网友L:
最好要知道负载类别,比如说风机有普通离心风机和罗茨风机等,水泵是重油泵还是深井泵等。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关于连续不变的负载或者电机的裕量比较大的,冲击电流时间甚短的,一般可以通过电机的KW数根据变频器的说明书来选用。如果电机可能短时间过载或者加减速时间有特殊要求,冲击负载的可以选大一功率级别的普通型变频器,也可以选用相应高性能或专用的变频器,小马拉大车一般不提倡。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