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减速机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7-12):
我们厂一台设备用变频器拖动减速机来工作,变频器频率设定在110HZ,这样有什么作用吗,是为了增大输出转距?还是提高减速机速度?如过是为了提高转距,按道理说,频率提高电机转速提高,转距会下降,如果为了速度,干脆不用减速机不就的了,

网友A:
应该是提高减速机速度。

网友B:
你给的工作条件不全面,负载类型?调速范围?低速时负载电流?高速时负载电流?

不知道以上的工作状况,无法判断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C:
看下工程力学关于9550的部分就知道具体干什么用的了,在这里我们也不好判断,条件不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