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7-12):
ACS510的报接地故障,请问下是指电机外壳与地存在什么关系?望指教```还有就是想找个长期合作卖PLC的,我现在用的是台湾丰炜14点的价格为560,有更便宜的联系站内消息``

网友A:
1.也许是接地不良,可以去查一查

2,电机有没有接地。测量一下接地电阻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B:
检查电机、电缆对地绝缘和电缆屏蔽的接地是否良好。我遇见过ACS800报这个故障。

楼主:
那就是说电机外壳与地是没有连接好?存在接地不良?连接好就不会故障了,是这样吗?

网友C:
ACS510的报接地故障,是指变频器的三相输出对地有短路现象存在.有两种可能,1变频器的三相输出对地确有短路,2检测电路误报.

网友D:
“ACS510的报接地故障,请问下是指电机外壳与地存在什么关系”

1、ACS510的报接地故障,是指变频输出到电机这一部分电路有接地故障;

2、接地可能发生在变频输出端、输出电缆、电机;

3、接地表示与地短接;

网友D:
4、如电机的绕组与外壳短接,外壳本来是接地的;

网友E(2008-09-27):
也许是接地不良,可以去查一查.

网友F:
可能在电机或电机电缆处检测到的接地故障。传动运行或停止的时候都监控
接地故障。传动停止时接地故障检测的灵敏度更高,并且能够报告发生故障
的位置。
纠正措施:
• 检查/ 排除进线接地故障。
• 保证电机电缆的长度没有超过允许的最大长度。
• 如果输入电源是三角形连接,而且输入功率电缆的电容很大, 则可能导致
传动停止情况下的接地故障误报。如果想要禁止传动停止时的故障检测
功能,使用参数3023 WIRING FAULT (接线故障)。要禁止所有的接地故
障检测功能,请使用参数3017。

网友G:
如果电机或变频器外壳接地没有问题,很可能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I:
北方区一级代理,指定售后服务中心,专一专注于ABB变频器,QQ:237145552   MSN:abblm@live.cn   TEL:13911393725    网址:www.ounengke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