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找伺服电机的原点?

楼主(2008-07-12):
我这里有一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了,换了一个编码器,但是装上去以后,电机运转时始终比原来没有换之前要差,电机静止不动时,始终有一点点的抖动,反复调试都到不到最佳状态,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迅速准确的找到原点?还有一个小问题请教各位,是不是所有的伺服电机上电以后都是自动锁定静止不动的?

网友A(2008-09-01):
是不是你那个刚性,还就是一个编码器反遗的脉冲数和积分时间对不对了?

网友B:
抖动是因为增溢没有调整好,松下的有自动调整功能,三菱的,安川的,富士的,OMRON的,还有国产东元的也都有增溢调整功能,要看你是什么品牌才好做出方案来。伺服电机上电以后都是否静止不动要看你的参数设置和外部接线,正常你的SEVRO ON 信号给的情况下就会处于激磁状态,也就是你所说的锁定静止不动的。

网友C:
"但是装上去以后,电机运转时始终比原来没有换之前要差,"

是哪方面差?是定位不准还是零点飘移?

你的编码器是增量式的还是绝对式的?

网友D:
伺服电机上电后师傅自动励磁是有参数控制的 ,可以上电就励磁 可以通过外部输入来控制励磁  各种伺服不同

伺服能单独找到原点吗?应该配合开关才行吧

网友E:
刚性没调好就会抖

网友F:
hahagao你好 ,请问刚性怎么调整啊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对这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只记的改了个参数,但不知道改的什么了

网友G:
我这里有一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了,换了一个编码器,但是装上去以后,电机运转时始终比原来没有换之前要差,电机静止不动时,始终有一点点的抖动,反复调试都到不到最佳状态,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迅速准确的找到原点?

编码器的零点和电机本身(磁场)零点有误差太大,需要专业设备.或者通过驱动器带空栽电机找.需要一定专业

还有一个小问题请教各位,是不是所有的伺服电机上电以后都是自动锁定静止不动的?

没有servo on 不会锁定,除非带抱闸的

网友E:
对:newplayerlgl 关于

hahagao你好 ,请问刚性怎么调整啊

驱动器有相关参数

仔细看看就有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调节刚性就是调节增益

大多数伺服驱动器都可以使用自动调整功能

也就是刚性值分为几个等级

刚性低时不抖,但是偏软

太高了就有点抖

网友H:
电机上电后一般是锁定不动的,用手拧电机轴,你感觉感觉。如果拧动了,呵呵,你得重新调试电机参数。编码器的分辨率一样吗?

网友I:
编码器的位置没调好也会有抖动和异响产生.

网友J(2008-10-30):
电机上电后一般是锁定不动的,不过也有很多种情况哦,先看看驱动器的SON脚是不是与地短接了,再看驱动器SON脚的那个参数,具体是多少忘了,自己查下

网友E:
回原点一般用PLC做程序就好了

网友K:
楼主你是否可给出你的电气方案来~这样我才知道是哪里的问问~~你上面描述的不够具体~我之前也发现有同类情况~也查了很久~~~

给我发一份~ysjgkdn87@yahoo.com.cn

网友L:
我用过CKD的旋转伺服电机空载时好用,加重物后抖动,通过调增益和负载开关P1P2解决了。机械原点与电机原点不重合是通过原点偏移指令完成(软件中设定)

网友M:
是呀,如果是富士的驱动器,刚性可以调整,参数5设置为2:手动,参数6:刚性调整,可以增加,减少。达到最好的机械性能。

网友N(2013-03-15):
Z相  零点 未校准 对其原来原点

网友O(2014-01-20):
PB07   PA07.......

网友P(2014-03-08):
请问一下,交流伺服电机的原点怎样调整啊

网友Q(2014-06-28):
可以用上位机找原点了,要编程的吧。

网友R(2016-04-01):
引用 网友H:
电机上电后一般是锁定不动的,用手拧电机轴,你感觉感觉。如果拧动了,呵呵,你得重新调试电机参数。编码器的分辨率一样吗?

调什么参数,怎么调?

网友S:
编码器要和电机对零位的,曾经看过一个方法好像是通入直流电,旋转电机轴,电机轴被吸住的时候将编码器旋转至Z相输出位置,锁紧编码器即可。不是楼上有人说的回原点,人家说的是伺服电机换编码器以后的处理方法,一般这个寄回厂家修理,有些国产伺服有自动校准功能

网友T(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