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CC-LINK模块 QJ61BT11带N和不带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12):
如题,不知道QJ61BT11与QJ61BT11N有什么区别?有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一样的用法啊,不影响通讯的。我用个,还一般般!

网友A:
版本问题,不混合使用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B:
QJ61BT11N是Ver.2版本的,多一个N是表示可以实现各控制器与控制器之间N:N的通信.QJ61BT11N是可以做主控站也可以做本地站用的.V1.0的版本CC-LINK最多可以连接21台模拟量设备,V2.0的可以连接42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