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35E的I/O灯绿色闪烁

楼主(2008-07-12):
1769-L35E的I/O灯绿色闪烁,怎么解决?

第一次用AB,望指导~~

网友A:
有故障,清楚故障就行了。

楼主:
如何查看故障原因?

如何清除故障?

网友B:
关闭电源重启CPU,如不行打开CONTROLLER  PROPERTIES进入MAJOR FAULT或minor fault查看错误并解决。

网友C:
I/O模块的组态仔细查查,可能是硬件组态的I/0和实际模块的版本号不一样所致。

网友D:
同意四楼的说法,可能是硬件组态和I/O模块的版本号不一样,在AB的官网上可以下载到版号的升级文件,然后再用CONTROLNET软件重新优化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已经解决

网友E(2020-11-04):
如何解决能分享一下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