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g9,gs运行中报警Uu1问题

楼主(2008-07-12):
多次遇到G9,GS运行中不定时跳Uu1,都是15KW ,11KW,4.0KW的,今天又遇到两个,因为是运行中不定时报警,无从下手查找,请支招啊,先谢了

网友A:
像这样的故障,如果用户的电源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检查一下直流主回路上的接触器的触头(包括辅助触点)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另外,对于这类故障,为不影响用户生产,可以采用故障自动复位的方式自动恢复,避免用户的生产停机。

网友B(2011-07-25):
总结一下,安邦信变频器,应该说是变频器中的战斗机,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