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记录问题

楼主(2008-07-12):
安装wincc6.0sp2后,激活项目时,如果选上了变量记录或报警记录,激活运行到变量记录或报警记录后进度就不走了。不选一切正常。

卸载后重装sql,wincc后现象依旧。重装系统后正常,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重装sql,wincc也无法解决,再装winccsp3现象依旧。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计算机名不得含有中文字符!

如果以上没有中文字符,那么请安装西门子针对该问题的补丁,补丁只向正版用户提供!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路径名、项目名、计算机名都没有中文。

难道所有的D版都有这个问题吗?有没有其他办法?

谢谢!

网友B:
安装过wincc6.0sp2, 当时变量记录报警记录也不能激活,问题是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有中文字符!您的安装软件是否有问题呢,再有系统是windows-xp-sp2吗,最好不要用GHOST版的

楼主:
原来是ghost版的,第二次安装的是完整版的。

另一台电脑也是ghost版的(同一版本),安装后到现在还可以用。还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貌似是数据库的问题,你看一下,你的数据库是否启动了。是否因系统优化等而被禁用。

网友D(2009-03-04):
WINCC创建项目后,在启动项中如果将变量、报警或报表系统项勾上后,就激活不了,老是显示我的WINCC中心设置不对,我的系统是WINXP SP3 GHOST版,而且文件名和路径名、计算机名都是英文的,有哪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能给个赐教,将万分谢谢了!!!

网友E(2009-05-15):
安装WinCC最好在XP SP2下,SP3时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装XP SP2后基本就没这个问题了。希望对劲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