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T100进SM331的问题

楼主(2008-07-12):
三线制的PT100如果不用隔离器直接进7KF02的模块是不是一定占用两个通道?有没有只占一个通道的接受模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1KF01

网友B:
SM331有专用的热电阻模块,就该是7PF00

网友C:
订货号为: 6ES7-331-7PF00 -0AB0     也就是楼上说的.

楼主:
再请问几位大虾;7PF00是不是一个模块能接8个热电阻,我现在一个300项目一个机架已用足七个模块,正好还有七个热电阻信号,用一个7PF00是否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