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故障

楼主(2008-07-12):
各位好,我这里有一台日立SJ300的110KW的变频i器,不接电机量输出有一相不平衡,+脚和输出脚量有530V不运行也是530V,不 知道是那里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带个假负载看看......看哪相的 就是哪相驱动有问题...

楼主:
是V相可是我 把驱动板换了,也是一样,不知道是那里原因了,请指导,谢谢

网友B:
是不是CPU板坏了 我这两天刚好碰到一台机器是U相 是CPU板坏了。

楼主:
你 好,是那个CPU啊,有2块啊,是上面的,还是下面和驱动连接的,谢谢

网友B:
插电缆的那块 有大芯片的那块

楼主:
谢谢,我已经修好了,不 是 CPU坏了。

楼主:
谢谢,我 已经修好了,不是CPU坏,

网友A:
应该是光藕问题吧....这么多人帮你??/怎么修好的也不说一声???

网友C:
说了半天你们考虑模块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