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变压器瓦斯保护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2008-07-12):
瓦斯保护是变压器的主要保护,能有效地反应变压器内部故障。

轻瓦斯继电器由开口杯、干簧触点等组成,作用于信号。重瓦斯继电器由挡板、弹簧、干簧触点等组成,作用于跳闸。

 正常运行时,瓦斯继电器充满油,开口杯浸在油内,处于上浮位置,干簧触点断开。当变压器内部故障时,故障点局部发生过热,引起附近的变压器油膨胀,油内
溶解的空气被逐出,形成气泡上升,同时油和其他材料在电弧和放电等的作用下电离而产生瓦斯。当故障轻微时,排出的瓦斯气体缓慢地上升而进入瓦斯继电器,使
油面下降,开口杯产生的支点为轴逆时针方向的转动,使干簧触点接通,发出信号。

  当变压器内部故障严重时,产生强烈的瓦斯气体,使变压器内部压力突增,产生很大的油流向油枕方向冲击,因油流冲击档板,档板克服弹簧的阻力,带动磁铁向干簧触点方向移劝,使干簧触点接通,作用于跳闸。

网友A(2009-08-30):
能否再详细一点

网友B(2010-05-28):
变压器瓦斯保护浅谈

  目前,我公司使用电力变压器大多数仍然是油浸式变压器。本人工作以来经常参加变压器设计、安装和调试及维修工作,积累了许多变压器知识,现就变压器瓦斯保护作一详细介绍。
  2.工作原理
  瓦斯保护是变压器内部故障主要保护元件,对变压器匝间和层间短路、铁芯故障、套管内部故障、绕组内部断线及绝缘劣化和油面下降等故障均能灵敏动作。当油浸式变压器内部发生故障时,电弧将使绝缘材料分解并产生大量气体,其强烈程度随故障严重程度不同而不同。瓦斯保护就是利用反应气体状态瓦斯继电器(又称气体继电器)来保护变压器内部故障。
  瓦斯保护继电器内,上部是一个密封浮筒,下部是一块金属档板,两者都装有密封水银接点。浮筒和档板可以围绕各自轴旋转。正常运行时,继电器内充满油,浮筒浸油内,处于上浮位置,水银接点断开;档板则本身重量而下垂,其水银接点也是断开。当变压器内部发生轻微故障时,气体产生速度较缓慢,气体上升至储油柜途中首先积存于瓦斯继电器上部空间,使油面下降,浮筒随之下降而使水银接点闭合,接通延时信号,这就是所谓“轻瓦斯”;当变压器内部发生严重故障时,则产生强烈瓦斯气体,油箱内压力瞬时突增,产生很大油流向油枕方向冲击,因油流冲击档板,档板克服弹簧阻力,带动磁铁向干簧触点方向移动,使水银触点闭合,接通跳闸回路,使断路器跳闸,这就是所谓“重瓦斯”。重瓦斯动作,立即切断与变压器连接所有电源,避免事故扩大,起到保护变压器作用。
  瓦斯继电器有浮筒式、档板式、开口杯式等不同型号。目前大多采用QJ-80型继电器,其信号回路接上开口杯,跳闸回路接下档板。所谓瓦斯保护信号动作,即指因各种原因造成继电器内上开口杯信号回路接点闭合,光字牌灯亮。
  3.保护范围
  瓦斯保护是变压器主要保护,它可以反映油箱内一切故障。包括:油箱内多相短路、绕组匝间短路、绕组与铁芯或与外壳间短路、铁芯故障、油面下降或漏油、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或导线焊接不良等。瓦斯保护动作迅速、灵敏可靠结构简单。它不能反映油箱外部电路(如引出线上)故障,不能作为保护变压器内部故障唯一保护装置。另外,瓦斯保护也易一些外界因素(如震)干扰下误动作,对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4.安装方式
  瓦斯继电器安装变压器到储油柜连接管路上,安装时应注意:
  4.1首先将气体继电器管道上碟阀关严。如碟阀关不严或有其他情况,必要时可放掉油枕中油,工作中大量油溢出。
  4.2新气体继电器安装前,应检查有无检验合格证明,口径、流速是否正确,内外部件有无损坏,内部如有临时绑扎要拆开,最后检查浮筒、档板、信号和跳闸接点动作是否可靠,并关好放气阀门。
  4.3气体继电器应水平安装,顶盖上标示箭头方向指向油枕,工程中允许继电器管路轴线方向往油枕方向一端稍高,但与水平面倾斜不应超过4%.
  4.4打开碟阀向气体继电器充油,充满油后从放气阀门放气。如油枕带有胶囊,应注意充油放气方法,尽量减少和避免气体进入油枕。
  4.5进行保护接线时,应防止接错和短路,避免带电操作,同时要防止使导电杆转动和小瓷头漏油。
  4.6投入运行前,应进行绝缘摇测及传动试验。
  5.试验项目
  气体继电器安装使用前应作如下一些检验项目和试验项目:
  5.1一般性检验项目:
  玻璃窗、放气阀、控针处和引出线端子等完整不渗油,浮筒、开口杯、玻璃窗等完整无裂纹。
  5.2试验项目
  5.2.1密封试验:整体加油压(压力为20mPa,持续时间为1h)试漏,应无渗透漏。
  5.2.2端子绝缘强度试验:出线端子及出线端子间耐受工频电压2000v,持续1min,也可用2500v兆欧表摇测绝缘电阻,摇测1min代替工频耐压,绝缘电阻应300mΩ以上。
  5.2.3轻瓦斯动作容积试验:当壳内聚积250∽300cm3空气时,轻瓦斯应可靠动作。
  5.2.4重瓦斯动作流速试验。
  6.日常巡视项目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DL/T572-95(以下简称“规程”)规定变压器日常巡视项目中首先应检查气体继电器内有无气体,对气体巡视应注意以下几点:
  6.1气体继电器连接管上阀门应打开位置。
  6.2变压器呼吸器应正常工作状态。
  6.3瓦斯保护连接片投入应正确。
  6.4油枕油位应合适位置,继电器内充满油。
  6.5气体继电器防水罩一定牢固。
  6.6继电器接线端子处不应渗油,且应能防止雨、雪、灰尘侵入,电源及其二次回路要有防水、防油和防冻措施,并要春秋二季进行防水、防油和防冻检查。
  7.运行
  变压器正常运行时,瓦斯继电器工作无任何异常。瓦斯继电器运行状态,规程中对其有如下规定:
  7.1变压器运行时瓦斯保护应接于信号和跳闸,有载分接开关瓦斯保护接于跳闸。
  7.2变压器运行中进行如下工作时应将重瓦斯保护改接信号:
  7.2.1用一台断路器控制两台变压器时,当其中一台转入备用,则应将备用变压器重瓦斯改接信号。
  7.2.2滤油、补油、换潜油泵或更换净油器吸附剂和开闭瓦斯继电器连接管上阀门时。
  7.2.3瓦斯保护及其二次回路上进行工作时。
  7.2.4除采油样和瓦斯继电器上部放气阀放气处,其他所有方打开放气、放油和进油阀门时。
  7.2.5当油位计油面异常升高或吸吸系统有异常现象,需要打开放气或放油阀门时。
  7.3震预报期间,应变压器具体情况和气体继电器抗震性能确定重瓦斯保护运行方式。震引起重瓦斯保护动作停运变压器,投运前应对变压器及瓦斯保护进行检查试验,确认无异常后,方可投入。
  8.瓦斯保护信号动作主要原因
  8.1轻瓦斯动作原因:
  8.1.1因滤油、加油或冷却系统不严密空气进入变压器。
  8.1.2因温度下降或漏油致使油面低于气体继电器轻瓦斯浮筒以下
  8.1.3变压器故障产生少量气体
  8.1.4变压器发生穿越性短路故障。穿越性故障电流作用下,油隙间油流速度加快,当油隙内和绕组外侧产生压力差变化大时,气体继电器就可能误动作。穿越性故障电流使绕组动作发热,当故障电流倍数很大时,绕组温度上升很快,使油体积膨胀,造成气体继电器误动作。
  8.1.5气体继电器或二次回路故障。
  以上所述因素均可能引起瓦斯保护信号动作。
  9.瓦斯保护装置动作处理
  变压器瓦斯保护装置动作后,应马上对其进行认真检查、仔细分析、正确判断,立即采取处理措施。
  9.1瓦斯保护信号动作时,立即对变压器进行检查,查明动作原因,上否因积聚空气、油面降低、二次回路故障或上变压器内部邦联造成。如气体继电器内有气休,则应记录气体量,观察气体颜色及试验上否可燃,并取气样及油样做色谱分析,可关规程和导则判断变压器故障性质。色谱分析是指对对收集到气体用色谱仪对其所含氢气、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乙烷、乙烯、乙炔等气体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所含组分名称和含量准确判断邦联性质,发展趋势、和严重程度。
  若气体继电器内气体无色、无臭且不可燃,色谱分析判断为空气,则变压器可继续运行,并及时消除进气缺陷。
  若气体继电器内气体可燃且油中溶解气体色谱分析结果异常,则应综合判断确定变压器是否停运。
  9.2瓦斯继电器动作跳闸时,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前不将变压器投入运行。为查明原因应重点考虑以下因素,作出综合判断。
  a.是否呼吸不畅或排气未尽;
  b.保护及直流等二次回路是否正常;
  c.变压器外观有无明显反映故障性质异常现象;
  d.气体继电器中积聚气体是否可燃;
  e.气体继电器中气体和油中溶解气体色谱分析结果;
  f.必要电气试验结果;
  g.变压器其它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情况。
  10.瓦斯保护反事故措施
  瓦斯保护动作,轻者发出保护动作信号,提醒维修人员马上对变压器进行处理;重者跳开变压器开关,导致变压器马上停止运行,不能保证供电可靠性,对此提出了瓦斯保护反事故措施:
  10.1将瓦斯继电器下浮筒改为档板式,触点改为立式,以提高重瓦斯动作可靠性。
  10.2为防止瓦斯继电器因漏水而短路,应其端子和电缆引线端子箱上采取防雨措施。
  10.3瓦斯继电器引出线应采用防油线。
  10.4瓦斯继电器引出线和电缆应分别连接电缆引线端子箱内端子上。
  11.结论
  变压器瓦斯信号动作后,运行人员必须对变压器进行检查,查明动作原因,并立即向上级调度和主管领导汇报,上级主管领导应立即派人去现场提取继电器气样、油样和本体油样,分别作色谱分析。有关导则及现场分析结论采取相应对策,避免事故发生,以保 变压器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