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装的步骤有哪些?

楼主(2008-07-12):
设计施工→选材→线路定位→凿墙地槽→布管埋盒→管内穿线→电器设备安装→测量检验。

什么是电气安装的隐蔽工程?

敷设在砖墙内、砼地面、梁、柱内、地板内、顶棚内的线管;暗设(埋)在墙内或地面、顶板的接线盒、灯头盒、开关箱等完工后看不到的部分视为隐蔽工程。

什么是后期的电气安装工程?

后期的电气安装工程一般是指在土、木、油漆结束后家庭装饰进入尾声进行的工作,内容有:管内穿线,安装开关箱内开关、接线;安装开关、插座;安装灯具;安装有线电视分支器;安装可视对讲机等。

电气隐蔽工程的安装应注意哪些问题?

根据家庭装饰设计所用电器的位置,确定配电箱、开关、插座、电话插孔、有线电视插孔、宽带网插孔、音响出线盒、灯具等的准确位置,安装标高。开关、插座盒与管子的连接应牢固密封。管与管、管与器件连接的接口应用专用胶水粘合(指PVC管材、接线盒)。PVC穿线管的弯曲半径一般在管子直径的6~10倍。弯管须用PVC管专用的弹簧弯管器,不宜使用成品的弯头、三通等,成品的弯头、三通一般不能满足弯曲半径、施工中要将管口临时封堵,以保证穿线管内壁光滑畅通、清洁、干燥。

管内穿线应注意哪些问题?

管内穿线应在穿线敷设完、安装开关、插座、灯具前进行。管口、接线盒内管口部位应加保护圈(锁紧螺母)保护,严防穿线时损伤导线绝缘层。不同电压,不同回路,不同信号的导线严禁穿在同一穿线管内。

为什么导线在穿线管内要有足够的空隙?

严禁导线在穿线管内将管内堵实。一般导线的截面积与穿线管截面积之比为1:3~1:2所穿线根数的总截面积(含线的塑料外绝缘层)不的大于管内径的40%,保证穿线管内有足够的空隙,使导线在线管内通过大电流时产生的热量散发掉。

穿线管内为什么不能有接头?接头应在什么部位?

禁止在穿线管内连接导线,即若导线长度不够需接头时,导线的接头处不能在穿线管内,应在开关、插座、灯头盒等接线盒内接线,否则,易造成管内堵塞,散热不良,故障点不易查找,维修困难,并可能引发电气火灾。

后期的电气安装工程应在什么时候进行?

后期的电气安装工程应在土、木、油漆工程结束,室内基本清扫完成方可进行。安装时要注意对各工种的成品保护,防止因安装而造成的污染和损坏。

为什么禁止使用移动式的床头灯?

移动式床头灯开关是靠软绝缘导线与开关连接,在使用中导线与开关如果分离,带电的线头外露有可能造成火灾或触电事故。

如何确定家用开关箱(配电箱)的容量、回路数?

家庭的总开关是根据家庭用电器的总功率来选择的。而总功率是各分路功能之和的0.8倍,即总功率
P总=(P1+P2+P3+……+Pn)×0.8(kW)

总开关承受的电流应为
I总=P总×4.5(A)
其中P总――――总功率(容量)
P1、P2、P3、……、Pn――――分路功率
I总――――总电流

分路开关的承受电流为
I分=0.8 Pn×4.5(A)
而空调回路要考虑到起动电流,其开关容量为
I空调=(0.8 Pn×4.5)×3(A)
分回路要按家庭区域划分。一般来说,分路的容量选择在1.5kW以下,单个用电器的功能在1kW以上的建议单列为一分回路(如空调、电热水器、取暖器灯大功率家用电器)

用电量如何计算?导线的规格如何选择?

家用电表又叫电力计量表。用电量的计算:
1度电(kW/h)=1000W×h
即用电器的功率与时间的乘积。
导线的选择以铜芯导线为例,其经验公式为
导线截面(单位为m㎡)≈I/4(A)
若1 m㎡截面的铜芯导线的额定载流量≈4A。
例:家用单相电度表的电流为40A,选择导线(铜芯导线截面规格有1 m㎡、1.5 m㎡2.5 m㎡、5 m㎡、6 m㎡、10 m㎡、16 m㎡、25 m㎡、35 m㎡)为
I/4≈40/4=10
即选择10 m㎡的铜芯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