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配方”

楼主(2008-07-12):
配方功能
实际上就是把配方寄存器里的数据按设定顺序复制出来(下载)或写进去(上传)。设置如下:
1、启动系统控制区:设定系统控制区地址,可以任意设,长度要大于7。例如我用$0做控制区起始地址,那么$5就是配方控制区地址。$5=2 上传,$5=4下载。手册里有详细说明。
2、启动配方:配方寄存器是RCP以0开始。设定长度和组数决定RCP的位置。例如:长度=2、组数=2,那么RCP0 、RCP1是将要上传或下载的寄存器内容。RCP2和RCP3是第一组。RCP4和RCP5是第二组。
启动配方还要设定程序里的寄存器起始地址,它是把配方寄存器数据下载或上传到程序里用的。可以是PLC的D寄存器也可以是人机内部寄存器$。
上例:起始地址:$100,$5=2(上传)或$5=4(下载),那么$100=RCP0 、$101=RCP1。

配方功能实例:
系统控制区起始地址:$0 、长度:7 、$5 就是配方功能控制器。(也可以用PLC的D)
配方起始地址:$100、 组数:2 、长度:2 。(也可以用PLC的D)
配方寄存器:

RCPON=1 时 RCP0 =RCP2、RCP1=RCP3 。
RCPON=2 时 RCP0 =RCP4、RCP1=RCP5 。
如果 RCPON=1、$5=2(或4),那么 $100=RCP2、$101=RCP3 。(PLC的D100、D101)
如果 RCPON=2、$5=2(或4),那么 $100=RCP4、$101=RCP5 。(PLC的D100、D101)
(RCPON 是配方组数寄存器。 RCPn 是配方寄存器。$ 是人机内部寄存器,D是PLC内部寄存器。)

网友A:
RCPNO 是配方组数寄存器

网友B:
佩服呀!向楼主学习.

楼主:
修正:RCPNO 是配方组编号寄存器

网友B:
还是不会计算这个数值,如果控制区的地址为D0,长度为32,那么配方控制器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C:
控制区长度最大是8,就是D0--D7

网友D(2009-08-26):
配方组里的数值如需要修改如何改?比如RCP2.RCP3,原来是3、4现在要改成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