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的MACSV组态软件/数据库总控软件不能打开数据库编辑工具,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12):
 我安装的MACSV数据库总控组态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后,再进行编辑数据库时不能编辑,而是出现一个对话框

-----------------------------------------------------------

DE_Env

            无法打开数据库编辑工具

------------------------------------------------------------

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多谢了!

网友A:
安装问题吧,SQL没有装好,严格按照安装说明按顺序安转软件试一试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安装了下层组态无法编译倒是遇到过,解决不料啊。格掉重新安装。

网友C(2008-08-20):
肯定是安装问题,请按照要求该重新启动就重启,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想应该是组态软件的安装问题,和利时的组态是按顺序进行安装的

网友E(2013-02-21):
macsv软件谁有给我份 请您帮帮我给我份 我邮箱840015666@qq.com 我在线传给我

网友:
和利时组态软件安装第一确保你自己机器上没有查杀病毒的软件,第二确保你严格按照安装顺序安装否则就会出现一些诸如LZ所说的问题。

网友F(2019-05-1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