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火灾的起因、特点、危害及预防_电气火灾的起因、特点、危害及预防

楼主(2008-07-12):
关键词: 电气
电,给我们带来了舒适的电气化生活,但若使用不当,“电老虎”也会咬人,除了会发生触电事故外,由于电器使用不当等原因而引起的电气火灾也十分普遍。以至于社会上每当发生火灾而查不出原因时,通常都归结为“电线走火”。所谓“电线走火”,大多数原因是用电不当。
电能通过电气设备及线路转化成热能,并成为火源所引发的火灾,统称为电气火灾。根据化学定义,使氧化物质失去电子、伴随着有热和光同时发生的强烈的氧化反应称为燃烧,超出有效范围形成灾害的燃烧称为火灾。一场火灾得以发生,火源、可燃物、助燃剂(氧化剂)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火源是最根本的条件。电气火灾的火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火花与电弧;另一种是电气设备或线路上产生的危险高温。
一、电气火灾的火源
1、电火花与电弧主要在气体或液体绝缘材料中产生,损坏绝缘后,在缝隙或裂纹间会发生电弧,使两导体间被击穿而产生电弧的电压为30kV/cm。电弧会产生很高的温度,如2~20A的电弧电流就可以产生2000~4000oC的局部高温,0.5A的电弧电流就足以引发火灾。电火花可看成是不稳定的、持续时间很短的电弧,其温度也很高,由电火花、电弧产生的二次火源有着更大的危险性。
2、电气设备和线路在运行时总会发热,原因有以下几种:⑴电流在导体的电阻上产生热量;⑵铁心损耗产生的热量;⑶绝缘介质损耗产生的热量。在正常情况下,发热与散热能在一个较低的温度下达成平衡,这个温度不超过电气设备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不会有危险高温出现,只有当正常运行遭到破坏,使发热剧增而散热不及,这时才可能出现温度的急剧升高,以至出现危险的高温,这种危险的高温在条件恰当的时候就会引发火灾。
二、电弧与电火花均属于明火,其引起火灾的途径是直接的。
危险高温,高温引发火灾的途径比较复杂,它的效应主要有软化绝缘、分解物质产生可(易)燃气体、直接烤燃物质。
三、电气火灾的具体起因
⑴接触不良,当工作电流通过时,在接触电阻上产生较大的热量,使连接处温度升高,高温又使氧化进一步加剧,使接触电阻进一步加大,形成恶性循环,产生很高的温度,可达千度以上,使附近的绝缘软化造成短路而引发火灾,也可能直接烤燃附近的可燃物而引发火灾。⑵过电流,原因包括过载和短路。过电流产生的热效应是电气火灾的直接或间接原因。⑶异常电压升高,是电力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因故障原因而导致的工频电压升高,用电设备的发热与电压的二次方成正比而引发火灾。原因有:中心点位移、负荷严重不平衡有三次谐波、变压器高压侧发生碰壳接地故障、不稳定的短路或接地故障、电气设备误操作、设计选型或施工安装错误等。⑷雷击,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雷电放电、反击引发、感应过电压都可能引发的火灾。
四、电气火灾的特点及危害
电气火灾隐患的特点就是火灾隐患的分布性、持续性和隐蔽性。由于电气系统分布广泛、长期持续运行,电气线路通常敷设在隐蔽处(如吊顶、电缆沟内),火灾初期时不易被火灾报警系统发现,也不易为肉眼所观察到。电气火灾的危险性还与用电情况密切相关,当用电负荷增大时,容易因过电流而造成电气火灾。
火灾它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震荡都是巨大的。电气火灾主要发生在建筑物内,建筑物内人员密切、疏散困难、排烟不畅,极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
五、电气火灾的预防措施
1、设备选择,在火灾危险性大或扑救困难的场所,尽可能选用无油或少油设备;一般选用干式变压器、真空或SF6断路器,电流和电压互感器也常选择树脂浇注形式,因为这些介质本身就是难燃、不燃物质,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火灾隐患。
2、开关电器及成套配电装置的选取,应考虑开关电器在操作时的飞弧问题,应选择有防误操作的成套配电设备,避免因误操作产生电弧引发火灾。
3、线路材料的选择,应在不同的场所选用不同级别的阻燃线缆,还要考虑一旦绝缘介质着火以后,是否会产生有毒气体的问题。
4、电气线路规格的选择,使线路具有足够的耐压水平和绝缘电阻;应正确计算线路载流量以免使线路因过载而产生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