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容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08-07-12):
 一、检查是否有碰片、短路:用万用表R×10K档,把红、黑表笔分别接在定片和动片脚上,慢慢转动转轴,若表针摆动,说明电容器在这位置上短路碰片了。若动片不管转到哪里,表针都指在∞位置,说明此电容器是正常的。
  二、检查电容器毛病:当转动收音机里的电位器时,会不断地听到“克勒”、“克勒”的声音,这一般都是可变电容器接触不良所致(在没有其它故障的情况下)。
  三、可变电容只能转动180°。如果电容器能转过360°,说明定位脚已经损坏了。这样的可变电容器会使刻度上的电台位置弄乱。
  四、如果发现某电台在某位置上有播音声时又突然没有声音了,过一会儿又有声音,说明此可变电容器有碰片的故障。
  五、用万用表电阻档粗略鉴别5000PF以上容量电容的好坏用万用表电阻档可大致鉴别5000PF以上电容器的好坏(5000PF以下者只能判断电容器内部是否被击穿)。检查时把电阻档量程放在量程高档值,两表笔分别与电容器两端接触,这时指针快速的摆动一下然后复原,反向连接,摆动的幅度比第一次更大,而后又复原。这样的电容器是好的。
  电容器的容量越大,测量时电表指针摆动越大,指针复原的时间也较长,我们可以根据电表指针摆动的大小来比较两个电容器容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