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路器真空度降低原因分析 Z

楼主(2008-07-12):
在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配电网络中,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已逐步取代油断路器。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具有适合频繁操作、电寿命长、检修维护工作量小、防燃、防爆、运行可靠性高等优点。目前,商洛供电局10kV断路器无油化改造已达到98,但在运行中发现了两起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灭弧室真空度严重降低问题,由于发现及处理及时,避免了设备事故的发生。

1设备异常经过

2006年6月14日,110kV山阳变1#主变及三侧设备周期预试中,101断路器(型号为ZN28A-12/2000-40,1999年3月出厂,同年11月投入运行)在真空度测试中,发现B相真空灭弧室的真空度测试结果为0.45Pa(使用仪器为FST-8041真空度测试仪,根据仪器说明书,建议真空度应低于0.00133Pa,不得高于0.066Pa),A、C两相真空度正常,后对三相断口间进行交流耐压试验,A、C两相断口均承受42kV/min,B相断口耐压8kV左右击穿,真空度严重下降,不合格,更换真空灭弧室后,其真空度正常。

2006年10月28日,在35kV黑龙口变电站停电检修工作结束送电中,10kV铅锌矿线路刚加入热备用,主控室指示灯显示出10kV接地信号,值班员检查10kV室内所有设备,均无异常,对已送电线路进行推拉试验,接地现象仍存在,检查铅锌矿线路出线断路器(型号为ZN28A-12/1000-20,2003年8月出厂,同年10月投入运行),确在断开位置。拉开铅锌矿断路器线路侧开关后,接地信号消失,变电站值班人员查线后,线路确实存在接地,但铅锌矿线路出线断路器未合闸,为什么会反映出线路接地,拉开母线隔离开关,做好安全措施,用2500V摇表测试B相断口绝缘,只有8MW,测试B相真空灭弧室断口,无法测量其真空度,真空度已严重下降,更换真空灭弧室后,其真空度正常。

2真空灭弧室漏气的原因分析

2.1触头行程的影响

国产各种型号的10kV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灭弧室的触头超行程是在4mm左右,开距11mm左右应严格测量控制。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在安装或检修时,严格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中触头行程要求准确测量,调整拉杆,防止行程超越。

2.2弹跳的影响

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的触头多为对接式结构,在分合闸操作中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弹现象,不论分闸反弹还是合闸反弹都会给运行带来危害:波纹管经受强迫振动可能产生裂纹,使灭弧室漏气;分合闸时的冲击速度及冲击力较大,发生弹跳,可能产生触头和导电杆的变形,甚至产生裂纹;切合电容器组的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如果发生合闸弹跳,还会导致电容器的损坏。

2.3分合闸速度的影响

断路器在投运前应测量分合闸速度,可以及时发现产品质量和调试上的一些问题,防止分合闸速度过大,对灭弧室产生严重震动和撞击。

2.4缓冲器的影响

应仔细检查缓冲器行程,不应有变形损伤现象或压缩超量,须留缓冲裕度。

2.5操作机构容量的影响

不同型号容量的开关,须配置不同容量的操作机构,在安装或改造时,应按制造厂家的要求配置,如果容量偏大,将对灭弧室产生严重撞击,造成真空灭弧室波纹管损坏。

3运行和检修中应注意的事项

真空灭弧室管内的真空度通常是在10-4~10-6Pa,随着真空灭弧室使用时间的增长和开断次数增多,以及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其真空度逐步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将会影响它的开断能力和耐压水平。因此,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定期检查灭弧室管内的真空度。

3.1运行检查

对玻璃外壳真空灭弧室,巡视检查时可以定期目测。正常时内部的屏蔽罩等部件表面颜色应很明亮,在开断电流时发出浅蓝色弧光;当真空度下降很严重时,内部颜色就会变得灰暗,开断电流时将发出暗红色弧光。

3.2试验检查

工频耐压试验:定期(1~3年左右)进行一次工频耐压试验(42kV/min)。当动静触头满足额定开距条件时,如果耐压很低,达不到规定耐压标准,就说明真空灭弧室真空度已严重下降,不能继续使用。

真空度测试仪检查:用真空度测试仪定期测量灭弧室真空度,真空度下降超过规定数值,可再做一次真空的耐压试验,进行再次确认其完好性。

3.3技术数据的检查

虽然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不进行周期大修,但检查维护必须开展,对断路器的各项技术进行定期实际测量,以判断其传动系统的状况。

3.4断路器的特性试验

定期对断路器的特性进行试验,以检查行程、弹跳、速度等关键数据的变化,及时调整,消除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