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和6线制

楼主(2008-07-12):
工控有些概念太容易糊涂了:

比如习惯给软起动的6线制接法命名为 DELTA 角形接法。这种译法如果在操作中文菜单上直译会让用户迷惑不已。

其实直接说6线制接法不是更好么?多么直观啊。

网友A(2008-10-20):
6线制在没有晶闸管接入的时候,就只有三根线接电机了,所以叫DELTA角形接法,这只是在有晶闸管时才接六根线,没有晶闸管在电机接线端就短接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线制在没有晶闸管接入的时候,就只有三根线接电机了,所以叫DELTA角形接法,这只是在有晶闸管时才接六根线,没有晶闸管在电机接线端就短接好了。

网友C(2009-02-28):
引用 网友A:

6线制在没有晶闸管接入的时候,就只有三根线接电机了,所以叫DELTA角形接法,这只是在有晶闸管时才接六根线,没有晶闸管在电机接线端就短接好了。

二楼说的事对的

网友D(2009-04-13):
1、3线制,可控硅与电源串联通过的是线电流,电机可以是角接或星接;

2、6线制,可控硅与各相负载串联通过的是相电流,电机是角接;

3、6线制,可控硅与各相负载串联通过的是相电流,电机是角接;对于星接的电机,3线制6线制没有区别;

4、所以3线制6线制是对角接的电机而言,3线制即可控硅通过的是线电流,6线制即可控硅通过的是相电流。

网友E(2009-07-12):
听楼上的刘志斌老师一说,我好像明白一点,请问刘老师,为公司90KW,12极,电流约200A左右的磨床主轴电机配置一台ABB软起动器,想用内接法,从说明书上摘录几个型号PSS72/124、PSS85/147、PSS105/181、PSS142/245、PSS175/300、PSS250/430,想按脱扣级别30选,不知选哪种规格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线制在没有晶闸管接入的时候,就只有三根线接电机了,所以叫DELTA角形接法,这只是在有晶闸管时才接六根线,没有晶闸管在电机接线端就短接好了。

二楼说的事对的

网友G(2010-08-31):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A:

6线制在没有晶闸管接入的时候,就只有三根线接电机了,所以叫DELTA角形接法,这只是在有晶闸管时才接六根线,没有晶闸管在电机接线端就短接好了。

二楼说的事对的

网友H(2012-06-17):
角形的电机采用三线的接法跟5线接法有什么优缺点呢?知道的朋友请说下,最近正为这事,想了好久,我们几台角形电机采用三线接法的,最近软起坏了好几个

网友H:
对:谁忆梦醒梦醉关于角形的电机采用三线的接法跟5线接法有什么优缺点呢?知道的朋友请说下,最近正为这事,想了好久,我们几台角形电机采用三线接法的,最近软起坏了好几个 内容的回复:

6打成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