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技术中的死区及死区补偿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07-12):
伺服驱动器是理想电流源,早期的功率模块,是直接控制基极电流来控制输入到伺服电机的相电流,基本不存在死区补偿问题,而随着PWM技术的产生及普及(降低功率模块功耗),通过控制电压来控制电流,以达到理想电流源的目的。开关的方式必然会引起死区。但在伺服中需不需要补偿呢。
1. DC-SIN方式,直接对相电流进行闭环,输出采用SPWM,直接控制相电流。
2. SIN-DC-SIN方式,对力矩电流进行闭环,输出为普遍的SVPWM。
3. 伺服电机的反电动势一般都很小,而母线电压310V远远大于反电动势,是否必须补偿。
请大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吧。

网友A:
楼主所在企业是国内变频行业的新贵旗手之一,伺服的SVPWM所面临的开关死区补偿需求,其实在变频器中一样存在,无论是V/F还是矢量闭环,对于变频而言,低速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死区控制能力。如果解决不好死区补偿,也就不要指望做出什么好伺服了!

以日系的FANUC和松下为例,FANUC的αi伺服的实测相电流波形中,没有明确的死区电流尖峰,但松下A4伺服的实测相电流波形中,确实存在明确的死区电流尖峰,出现频率与其PWM载波频率等同。

楼主:
波恩老兄见识广泛,,现在公司不让俺搞开发了,哪天突然想起这个问题,看来我还是想做技术啊.就算抛砖引玉了.

楼主:
呵呵,有机会收容我啊

网友B:
向行家们学习

网友A:
"收容"?———此言既出,含意颇为耐人寻味啊!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使用硬件相电流闭环控制,在用FPGA实现的时候,加死区补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可能是刚开始做,因此,如何通过一些处理尽量避开死区补偿?

沈阳工业大学的郭庆鼎老师以前用相电流闭环作过,哈工大使用FPGA也做过,但仅仅是科研,像日系的安川、三菱应该都采用ASIC硬件的方式来实现电流环的控制。其中的技巧是如何?

力矩电流的闭环按照大众化的方式进行调节、SVPWM转换,加死区补偿?

希望大家能够把一些想法一起汇总一下了。

楼主:
to 波恩——收容就是收为手下,并容纳,呵呵,虽说公司不错,但有一些想离开这个城市了.

网友A:
您老才把我师弟忽悠去了,自个就打算脚底板抹油了?!罪过罪过~~

网友A:
相电流滞环比较方案最终的电压矢量组合与SVPWM并无二致,而且对于三相结构而言,如果不是每相单控,则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相电流波形都是三相综合作用的结果,独立控制每相电流是不现实的。

至于哈工大的FPGA矢量闭环方案,曾听参与过的人士提过,未必存在什么太过高深的东西,而且也确实仅仅是科研而已,这样的工作台湾学界早在十几年前就做过了。

安川的伺服似乎始终用的ASIC,个中结构无法窥探。三菱则在J3系列中使用了NEC的32为RISC单片机,当然外部还有一颗ASIC,7860的电流反馈通道是接入ASIC的,但RISC单片机的使用,不难令人想象,三菱的伺服算法体系可能也已经是固件化了,而未必一定是硬件完成的。

死区补偿是个不错的话题,只是标准的SVPWM算法的死结接在于存在原理性死区问题,大家可能都在想办法,不过本人至今尚未看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除非抛弃标准SV,另辟蹊径。

网友C:
hgd那个fpga方案,直接来源于m国某公司,当时其本身就是不成熟的东东~~~~~~~~~ 根据安川网站上公开的资料,有介绍到其电流反馈及电流环调节都在一ASIC中。不过,实际中见到的一些产品与之有出入。~~~~~~~

网友A:
原来还有这样的渊源,又多了是一个画虎皮的,真是可惜了国内某个数控新贵画的冤枉钱和付出的人力和心血!

网友D:
对:波恩 关于

死区补偿是个不错的话题,只是标准的SVPWM算法的死结接在于存在原理性死区问题,大家可能都在想办法,不过本人至今尚未看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除非抛弃标准SV,另辟蹊径。内容的回复:

 ;

原理性死区指的是什么, 如果方便波恩兄是否可以说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上图分别为标准SVPWM对称波形的生产原理,左边为两比较点方案,右边为三比较点方案,该图中阴影部位均为功率器件的死区保护时间,B桥臂上对应的死区矢量起作用的时间内,功率逆变桥仍然可以通过A桥臂和C桥臂向电机绕组施加能量,因而造成非受控的死区能量的注入,当目标矢量较大时,死区矢量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当目标矢量较小时,死区矢量的影响就会凸显,会严重影响甚至破坏目标矢量的角度和大小。

楼主:
虽说SVPWM一开始便忽略了定子电阻的影响,但在电流闭环的状况下,这种忽略影响会小,从开关功耗以及效率来说,SVPWM方式应是最合适的吧.不知道天才什么时候蹦出来.

波恩对svpwm的理解已经非常到位了,不愧是博士。

SVPWM最终由电压矢量忽略掉定子电阻后获得目标磁链矢量。一,忽略定子电阻的影响,有没有量化的指标,二,死区是在控制指令执行时开关延迟造成的。大家都在琢磨死区的影响,估计在闭环系统中,定子电阻的影响要小很多吧。但为何没发现有这方面的文章呢,大概是孤陋寡闻。

希望大家都出来晒晒吧,茶壶里煮饺子,倒出的才是饺子,闷在里面的都是汤。

网友E:
我也是个做伺服的,HGD的那套FPGA方案,的确直接来自m国,不过HGD那边有个博士比较厉害,做了很多消化,改进的工作。

我个人感受:日系伺服的电流环的确是做在ASIC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电流环的带宽。

敢问,zimu_red,波恩,你们都在什么公司任职啊?想认识认识!

我QQ:93324991

EMAIL:lijingeng@126.com

网友A:
在业内,就是朋友,伺服的圈子很小,混久了,大家总会有聚首的机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有机会收容我啊

网友G:
呵呵,那个电流环做在FPGA里的方案最初貌似来自IR吧,当时整套方案说是6万块卖给我们学校呢,不过我们没要,自己搞出来了。

死区效应应该是会引起零电流钳位吧,跟波恩兄说的尖峰电流有点出入,我也做过死区补偿的算法,效果还好,低速下能有效改善电流波形的正弦性。

网友C:
asic电流环最早似乎还是来源于日本,ir那套都是日本人搞得

网友F:
有机会收容我啊

网友A:
"ir那套都是日本人搞得"———IR的那套算法源自日本,似乎前些年有所耳闻。

“死区效应应该是会引起零电流钳位”———是怎么回事?愿闻其详。

网友A:
论坛里竟会有这么多需要被“收容”的做伺服的“苦孩子”!

网友H:
你好:本公司经营代理以下产品:西门子高低压控制,EAO按钮。欧姆龙按钮,和泉按钮,ABB高低压控制,价格优惠,一需要可以联系我们,13488357381 029-83768844 竭诚为你服务,期待你的惠顾,顺颂商祺!

网友A:
做广告的滚远一点!!!

网友C:
我也记得死区效应对电流的影响是零点电流钳位和峰值电流削平吧,记不清楚了,回头查查资料。

网友A:
to “枫叶”和“当时明月在”:能否再详细讲讲死区效应对“零点电流钳位”和“峰值电流削平”的作用机理?

另,“枫叶”做过的死区补偿算法,是如何有效改善低速下电流波形的正弦性的?是否便于展示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o “枫叶”和“当时明月在”:能否再详细讲讲死区效应对“零点电流钳位”和“峰值电流削平”的作用机理?

这结论我是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当时没有真正搞懂作用机理,一时之间也说不明白。

在电机某相所处桥臂的死区时间内,电流应该是通过二极管续流,电流的方向就决定了此时输出电压的极性。因此电流在零点附近正负变化时,电压极性有变化,从而导致电流波形畸变,至于具体影响如何,有点模糊,回头去翻翻资料。

网友I:
厉害,对伺服知道的很少,具体的原理更是少的可怜

佩服佩服!

网友A:
to “当时明月在”:这么看来,那篇文章关注的是死区对于零点附近的电流的影响问题,应该与本人的观点并不矛盾。

网友G:
说来有点话长,等有时间我整理一下发上来

网友J(2008-09-10):
有空得多来看看,

网友J:
看了各位高手的见解,以后得多来看看

网友K(2008-10-23):
原理性哦

佩服各位搞开发的

学习

网友L:
波恩大哥是老手中的精,学习了 ,

网友M(2010-01-20):
7860的电流检测用的是0872,也可以用FPGA来做。

就是一个抽取滤波器。

网友N:
我们的伺服驱动器已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方案是FPGA方案。

只要注意一些原理细节编可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一般的应用,死区的影响不是很大,只是对于低速且速度精度要求很高的场合才要注意。

网友:
对:onlylm2008 关于

我们的伺服驱动器已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方案是FPGA方案。

只要注意一些原理细节编可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一般的应用,死区的影响不是很大,只是对于低速且速度精度要求很高的场合才要注意。

内容的回复:

的确, 死区对于一般应用影响不大, 并且可以采用软件进行粗略的死区补偿。

网友A:
影响有多大需求看应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