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RS422/485测试方法

楼主(2008-07-12):
各位师傅,R422、R485有没有更好的测试方法。寻求在DOS下面测试的方法

网友A:
电脑只认 232,要转换器才行

楼主:
在DOS下面,用转换器也没有用啊。

网友B:
R422、R485在DOS下面和在WINDOWS没有区别。你现在用什么测试方法、寻求测试的方法?

网友C:
你应该找dos下的串口工具,至于硬件用两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