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这样来控制电机间断运行 可以吗?

楼主(2008-07-12):
一个搅拌电机不需要常转 想用热继电器来达到断续运行的目的 可以吗?

网友A:
热继电器能那么听话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电机的实际运行电流是3a的话 就把热继电器设置为2.5a  并且将热继电器设置为自动运行方式 这样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热继电器跳 而复位正好有一个时间  来达到这个目的。

楼主:
电机是3kw的   具体时间不要求很准!

网友A:
应该可以,就是运行时间,可能无规律。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嘛很简单!

网友C:
呵呵

天才

真能想出来这个方法

佩服

网友D:
就是啊为什么不用时间继电器呢?

楼主:
公司没有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 买着太慢  再说本身要求也不高  就想做做实验!

网友E:
电机达到正常电流运行时,超过载保护电流动作,再自动复位,电机再运行,过载保护又再动作,如始反复.....不过过载保护会好容易烧掉.

网友F:
楼主是电工吗?从未听过用热继电器做间断运行控制元件。佩服啊!

网友G:
长时间继电器非常普遍。而且时间还可以调。用热继电器来做控制元件,非常危险,搞不好会烧电机的。

网友H:
不应该用热继电器来控制间断启动,这样可能对热继电器的寿命有影响,用时间继电器好点.

楼主:
呵呵  上午试了一下  效果不错  通过调整设定值就可以改变运转时间 就是和大家担心的一样  估计热继电器的寿命会缩短!

网友I: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第一啊

网友J:
想法独特,比较考验热继电器的质量

网友K:
不可取,热继电器用不了多久。

网友L:
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M:
我有一种数显表可以实现相关的功能而且设定方便

调节方便谁便取点

如果将电机烧了一切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