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动电阻选择

楼主(2008-07-12):
各位高手,小弟有四台安川变频器7.5kw的,用在卷扬机卷绳子的设备上,现在当设备在放绳子时长时间工作在制动状态下,电阻发热量很大,我估计电阻功率小了,所以换了几个大功率的,原来电阻是75欧,0.8kw,换过以后为32欧,3.5kw,不知道我换的电阻合适不,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痕迹***问问问 X痕迹***问问问
积分:424
帖子:182注册时间:2007-4-18 9:30:00 1楼 回复时间:2008-7-12 20:45:39 应该 2KW 30欧的就可以

楼主:
我这是按7.5KW标准配置的电阻放大三挡,相当于18.5kw配的电阻

可以吗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生产制动单元,滤波器,电抗器,制动电阻.0755-82410768,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使用说明书的配;

网友D:
这里有最专业的解答,上海龙造电气专业电阻器制造商1376446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