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箱报错 A031 !

楼主(2008-07-12):
6ra70箱报错 A031 但不影响生产,以前没发现,但最近发现出现此时情,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查看实际电枢电流是否已到限幅.......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楼主:
有可能!我去验证一下!

网友B:
呵仔细观察负载,机械情况~~~请问是用在什么行业?

楼主:
轧钢厂 线材   飞剪!

网友C:
6ra70报F030故障,设备跳闸?不知故障原因,应用于卷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