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新人请教3相5线制的国家规定

楼主(2008-07-12):
在现实生活中,我发现很多房地产公司在用电方面(3相5线制)总开关和送到每户的分开关都采用4极开关.零线进开关是否可以.以前供电局规定3相4线制供电电源零线上绝不可以装开关或保险丝的.(我是无锡的)谢谢

网友A:
零线进入开关,现在很多地方都用了,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能是考虑取220V电压而设计的吧!

网友B:
我想可能是动力线是380V的用3根线,另外220V的用2根线吧

网友C:
1、以前供电局规定3相4线制供电电源零线上绝不可以装开关或保险丝的;
2、3相5线制采用4极漏电开关,零线N进漏电开关,但是零线N是直通的,中间没有触点,仍保持电气直通;
3、还是不能进开关装保险的本质,这里进漏电保护是漏电检测的需要,由于还是直通的,虽进开关但不受开关控制,本质和没有进开关一样!

网友D:
只要总零线不断就行了

网友E:
看看建筑电气的标准应该能明白

网友E:
你提到的断零线情况没不妥呀,因为在关断零线时,火线也同时断了,没有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