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3相5线制的国家规定

楼主(2008-07-12):
在现实生活中,我发现很多房地产公司在用电方面(3相5线制)总开关和送到每户的分开关都采用4极开关.零线进开关是否可以.以前供电局规定3相4线制供电电源零线上绝不可以装开关或保险丝的.(我是无锡的)谢谢

网友A:
“在用电方面(3相5线制)总开关和送到每户的分开关都采用4极开关.零线进开关是否可以”

1、以前供电局规定3相4线制供电电源零线上绝不可以装开关或保险丝的;

2、3相5线制采用4极漏电开关,零线N进漏电开关,但是零线N是直通的,中间没有触点;

网友B: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一书第45页,低压配电-4.5.3-16 “为了减少三相回路断零引起的事故,对电气设备及检修人员安全造成的危害,在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的TN-S或TN-C-S系统中,宜选用三相三极开关”

第45页 -4.53.3-17 三相四极开关的选用:
1)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的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
2)带漏电保护的双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两个电源开关带漏电保护其下级的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
3)在两种不同接地系统间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
4)TT系统的电源进线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
5)IT系统中当有中性线时应采用四极开关

网友C:
用漏电开关可以,用空气开关不可以

楼主:
还是没明白.我要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