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440变频器如何用模拟量给定?

楼主(2008-07-12):
3,4端子已接外部4-20MA信号,P1000已设为2(模拟量给定),为什么外部信号给过来,变频器仍然不能调速呢?

急求高手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你改为电流输入方式了吗?P756

楼主:
谢谢楼上的,好用了

另外,如果我要求5,9端子上电,变频器即在10S内上到30HZ,然后再用外部信号调节,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B:
要调用两个命令数据组了

网友C(2008-12-15):
3楼能否解释一下"命令数据组及驱动数据组"   为什么分3组呢?  谢谢!

网友D:
将p1000设为固定给定加外部给定。固定给定设为30hz,加速时间设为额定频率乘以10再除以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