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们又空指教下400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8-07-12):
各位大仙们

          我这又个问题想请教一下,400的cpu上的七个指示灯全闪,PLC只有输入没输出,断电重启没反应,大概过了1小时后,断电重启又好了  不过程序掉了  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我只见过300PLC输入信号会保持,只要有过输入,如果把输入信号拆除了,程序一直运行。拆除信号后还需要复位的。

楼主:
好像不是输入信号保持,是PLC没有程序正常运行,才没有输出的,我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见过此类故障的,引起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C:
CPU电池没有电啦!如果外部电源一掉加上CPU电池没有电肯定掉程序。

网友D:
可能有故障,
你有些OB没有下到PLC然后导致停机,程序自然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