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告诉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8-07-12):
请大家告诉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下,上面是什么元件啊,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容易坏吗??多谢~~!!!

网友A:
电容,1nf/2000v,只要在电路中吸收高次谐波用。

楼主:
老是看不到全图啊,郁闷

网友B:
那个应该是高压电容.

网友C:
是个电容,你看看有没有击穿,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C:
你这是块什么板啊 ,

楼主:
上面是一块serve computer  ABB机械手上面的一块板,现在它坏了,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这块板上面就这2个元件大一点,那下面这个黑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