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欧陆590p怎样加速和减速?

楼主(2008-07-12):
我这里有一台车床主轴电机是用西门子6RA70驱动的,最近坏了。所以买了一个欧陆590p,可是接线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6RA70的速度给定没有接电位器,而是连了两个端子一个加速一个减速。我现在想换欧陆的,参考别的车床加速是接C6,减速接C7,可是不知道参数里面怎样设定,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你在哪里呢如果是浙江温州这边的我可以帮你,不过你最好有说明书的,参数要组态的,不然默认设置就是电位器调节的

网友B:
没有用过,等待一下,

网友C:
这个简单,把C6和C7的目的标记改到261和262,然后再将上升下降的目的标记改成309,再将C6C7的最大最小值改一改,最后要注意一定要使用斜坡保持的功能,就是再选一个C8端口,用它来做斜坡保持

网友D:
590及西门子6RA系列调速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