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110A求助

楼主(2008-07-12):
一台590P的直流调速装置接上控制电源的时候,

A,B,C端子和三相电源均没有接线,

在故障诊断里看见速度要求为0,可速度有0.17%的反馈呢,

这样影响传动的运行吗??

还是参数怎么的设置才不影响设备的运行呢,谢谢高手!!!

网友A:
速度有0.17%的反馈属于正常现象,不会影响传动的运行

网友B:
这个不影响你的运行,很有可能是干扰或者偏差,不用理它就行了

网友C:
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楼主:
哦这样的谢谢楼上的两位呢,现在试机不影响运行

网友D:
590P的抗干扰能力不强,其内部就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