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的中断问题

楼主(2008-07-12):
我的板子上SJA1000的中断信号是先接入FPGA的,然后再直接送给CPU,CPU是下沿触发中断.现在现象是我能往上位机CAN卡发送数据,但接收不了,只要CAN卡往我板子发送数据,SJA的中断脚就会一直拉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接了个10K上拉电阻的,但还是不行,始终为低,拉不高了,请高手解释一下啊,急疯了.

网友A:
    关于SJ1000:

       能往上位机CAN卡发送数据,看来位定时没问题,SJA的中断脚一直拉低是否没及时清IR SR?

       建议先用查询方式来发送/接收(SR IR CR CMR 要及时清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