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压传感问题

楼主(2008-07-12):
差压传感器只有4MA信号(应有差压),管路通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平衡阀关严了吗?check

楼主:
对:renfulan 关于平衡阀关严了吗?check 内容的回复:谢谢,这好象他们没查,明天去了看看在回你

网友B:
不会吧!你们第一次用差压变送器,平衡阀关没关严都没注意?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压力范围怎么样?

网友D:
我是做称重配料/张力/振动设备的,提供各种高精度可免砝码标定,高抗干扰振动,支持任何PLC通讯,的传感器,仪表(有一控四台称的称重仪表)设备,静态系统精度达到1/10,000,动态系统精度达到1/2,000,

联系方式林先生,QQ:282683230,电话:021-64940531-25 ,EMAIL:linwanfei@163.com

网友E:
我是做差压传感器的,如果你想换一台的话可以联系我myna168@163.com

网友F:
刚建一个流量计群,欢迎您的加入!63907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