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5转S7后,程序输入不能成为梯形图

楼主(2008-07-12):
OPN和L和T指令不能成为梯形图,请指教.

FUNCTION FC 45 : VOID
AUTHOR: _6000
NAME: EJEC_ART // EJEC-ART
VAR_TEMP
conv_akku1 :dword;
conv_stw :word;
END_VAR
BEGIN
NETWORK
OPN DB 19;
L MW 240;
T DBW 50;
L MW 242;
T DBW 52;
L MW 244;
T DBW 54;
L MW 246;
T DBW 56;
L MW 248;
T DBW 58;
L DBB 61;
T MB 249;
NETWORK
OPN DB 19;
L DBW 46;
SLW 1;
T DBW 46;
L DBW 44;
SLW 1;
T DBW 44;
JZ M001;
NOT;
S DBX 47.0;
NOT;
S DBX 47.0;
M001:NOP 0;
OPN DB 17;
L DBW 68;
T MW 240;
L DBW 70;
T MW 242;
//;
A M 240.7;
AN M 243.0;
JC M002;
AN M 240.7;
A M 243.0;
JC M003;
JU M004;
M002:NOP 0;
OPN DB 19;
L 0;
T DBW 88;
OPN DB 11;
L DBW 114;
L 0;
==I;
JC M005;
L DBW 114;
OPN DB 19;
T DBW 42;
L 10;
+I;
M005:OPN DB 19;
T DBW 42;

T conv_akku1;
L STW;
T conv_stw;
L DBB 43;
SLW 4;
LAR1;
L conv_stw;
T STW;
L conv_akku1;
L DBW 【 AR1, P#0.0 】;
T DBW 48;
SLW 5;
T DBW 48;
L MW 240;
T DBW 72;
M007:L DBW 72;
SLW 1;
T DBW 72;
JZ M006;
L DBW 74;
INC 1;
T DBW 74;
L 10;
>I;
JC M006;
L DBW 76;
T MW 244;
SRW 1;
T MW 244;
S M 244.7;
L MW 244;
T DBW 76;
JU M007;
M006:L DBW 48;
L DBW 76;
AW;
SRW 5;
T DBW 78;
L DBB 44;
L DBB 78;
OW;
T DBB 44;
L DBB 45;
L DBB 79;
OW;
T DBB 45;
L 0;
T DBW 74;
T DBW 76;
JU M004;
M003:OPN DB 11;
L DBW 116;
OPN DB 19;
T DBW 42;

T conv_akku1;
L STW;
T conv_stw;
L DBB 43;
SLW 4;
LAR1;
L conv_stw;
T STW;
L conv_akku1;
L DBW 【 AR1, P#0.0 】;
T DBW 48;
SRW 3;
T DBW 48;
L MW 242;
T DBW 80;
M009:L DBW 80;
SRW 1;
T DBW 80;
JZ M008;
L DBW 82;
INC 1;
T DBW 82;
L 10;
>I;
JC M008;
L DBW 84;
SLW 1;
T DBW 84;
NOT;
S DBX 85.0;
NOT;
S DBX 85.0;
JU M009;
M008:L DBW 48;
L DBW 84;
AW;
SLW 3;
T DBW 86;
L DBB 87;
L DBB 44;
OW;
T DBB 44;
L DBB 86;
L DBB 47;
OW;
T DBB 47;
L 0;
T DBW 82;
T DBW 84;
M004:OPN DB 19;
L DBB 47;
T MB 248;
A M 248.6;
= M 163.6;
AN M 163.6;
JC M010;
L DBW 88;
INC 1;
T DBW 88;
M010: NOP 0;
NETWORK
OPN DB 19;
L DBW 66;
SLW 1;
T DBW 66;
L DBW 64;
SLW 1;
T DBW 64;
JZ M011;
NOT;
S DBX 67.0;
NOT;
S DBX 67.0;
M011:NOP 0;
OPN DB 17;
L DBW 70;
T MW 240;
L DBW 72;
T MW 242;
//;
A M 240.5;
AN M 240.6;
JC M012;
AN M 240.5;
A M 240.6;
JC M013;
JU M014;
M012:NOP 0;
OPN DB 19;
L 0;
T DBW 90;
OPN DB 11;
L DBW 118;
L 0;
==I;
JC M015;
L DBW 118;
OPN DB 19;
T DBW 62;
L 10;
+I;
M015:OPN DB 19;
T DBW 62;

T 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