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气设备年保养主要做些什么内容?

楼主(2008-07-12):
电气设备年保养主要做些什么内容?比如电气柜(有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等)、电动机及变速箱、传感器等

网友A:
我们的厂电气设备就是吹尘、除灰、紧线、电动机轴承加油等等。

楼主:
在清理变频器、伺服放大器内部灰尘很难清,是否可以用压缩空气(压缩空气是经过分子筛除过水的,并且在完全断电情况下)清灰尘。

网友B:
可以,我们单位就是用压缩空气清理灰尘。

网友C:
变频器:检查风扇运转情况、定期清理风道、春秋两季紧固压接螺丝、定期检查内部电容外观。

电器柜:检查冷却风扇并清理过滤网。定期停电紧固各种压接螺丝、

电动机:定期检查绝缘、接线螺栓的紧固、轴承的运转情况、是否有扫膛现象。

另外压缩空气容易含水,建议用电动吹风机,精细部件用皮老虎完成灰尘清理。

网友D:
 一年保养一次时间有点太长了吧,我们最多是一个季度做一次当然了这可能跟生产工艺不一样。

我们做的跟各楼做的都差不多只是在开机时多了一个电器状态检测(热成像)。

网友E:
我们也是差不多两个月就一次

网友F:
我们也是差不多3个月就一次

楼主:
我们单位机械保养一星期一次,电气一年一次,都是进口设备啊

网友G:
电机要时常查看是否有底座螺丝是否拧紧?接线头是否有松动,接线有“虚”的地方?减速箱是否少油?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光栅有时会因机械震动会产生位移,要调整修改

碳刷不可过短,对容易进水、高温、大粉尘地方要做防护

网友H:
我们厂设备太多人手不够,上面也不够重视。坏了才修,、没有什么年修。

网友I:
一般情况下是清理灰尘、紧固接线的螺丝钉,机械部分的加油润滑等。

网友C:
我们公司正在搞TPM(全员设备维护),理念较好,但实施起来困难太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是差不多3个月就一次

网友K:
我们这里环境太恶劣了,有的设备保养工作可以给免了,维修就等于保养。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厂电气设备就是吹尘、除灰、紧线、电动机轴承加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