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13):
在MPI及PPI中多台CPU怎么设置硬件adress使之与软件上对应起来,不然的话软件上设置的地址找不到对应的cpu

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动搜索阿

楼主:
要是俩台PLC对应模块都一样的呢

怎么办啊

就没有办法通过硬件设定么?

网友B:
设置硬件a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