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自制三菱plc数据线的请进

楼主(2008-07-13):
最新自制三菱plc数据线资料下载地址: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4

网友A:
一般加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尽量不带电插拔!

网友B:
我来贴出来省得跑来跑去的

三菱plc数据线自制
本电缆是在SC09的基础上改制的,适用范围FX系列PLC、F900系列触摸屏等。
1、PC端232延长电缆4米长:
阴头 阳头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2、触摸屏232连接头
阴头 阳头
2----------------3
3----------------2
5----------------5
4,6,8------4,6,8
3、SC09的232端(没有买到9针转25针接头)
阳头

网友C:
偶的自制图多的很....

网友D(2009-06-03):
SC-09还是买条国产现成的好

网友E:
谢谢你.电缆制作成功.

网友F:
sc-09    只要13元

SC-11只要8元

欢迎来我的淘宝店逛逛,PLC、触摸屏编程电缆连接电缆

http://shop359033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