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STL指令

楼主(2008-07-13):
第一次用三菱 的PLC,
编程的时候,STL指令的时候,它直接跑到母线右边.怎么不像手册上的能在左边的双粗线的节点呢?

网友A:
你是不是用GX软件,GX是这样的。FXGP_WIN-C才能像手册说的那样。

网友B:
看来要先学一下软件了

网友C:
没有错的,GX就是这样的.STL语句是单独一行的.

网友D(2009-09-04):
工控是很难学的,,,  大家加QQ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