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们请教一个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13):
给在家请都个通信问题,现在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一个224XP,一个221,我设置好了站址,分别把系统块下载到了两个PLC中,我在主站(224)中监控,看到程序中,NETR和NETW指令显示红色,应该是有问题吧,同时我在程序中做的是主站的一个I点控制从站的一个Q点,我接通I,Q没有输出.是不是我的软件里少了一样什么东西呀,以前听说过要装一个什么主从站库的.请高手们帮帮忙哦,

网友A:
红色的,就是错误。重新编吧。

你使用的是PPI网络通讯,不必使用库。可以使用向导生成生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