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西门子变频器420的基本操作板与430的基本操作板能通用吗?

楼主(2008-07-13):
西门子变频器420的基本操作板与430的基本操作板能通用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MM440的面板是BOP

MM430是BOP2

MM420的面板是BOP

所以MM440   MM420面板通用

MM440  MM430的主板外观一样,但程序不一样,不能通用,,但I/0板能通用

MM440 MM430的机器外观是一样,,MM440 MM430可以相互更改,,比如MM430的55KW可以改成MM440的45KW,把驱动板上24C02换成MM440的45KW的24C02,,,面板用BOP,主板换成MM440的,,就可以了,同理,,MM440也可以改成MM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