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楼主(2008-07-13):
 请问一下高手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48V 现在48V的控制变压器烧了 可以用36V的代替接触器回吸合吗 急!!!!!!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吗!免强可以。

网友B:
看一下你的接触器是什么型号的了,我记得一般都是75%-80%吧

网友C:
可以,就是接触器的线圈很容易发热烧坏

网友D:
一般应急可以试一下,或都再用电线在变压器上绕个几十圈以达到 45V左右。。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