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子程序,我怎么连续调用这个子程序三次?

楼主(2008-07-13):
一个子程序,我怎么连续调用这个子程序三次?
用S7-200PLC来实现
谢谢各位

网友A:
它的调用指令象一个有参数的方块指令

搞一本书看看,廖常初编的S7-200

网友A:
它的子程序中的定时器好象不能做参数,这很不方便

网友B:
应该可以的,要不很不方便的

网友C:
在SBR_N里根据你的需要,定义IN ,  OUT脚的类型。编好子程序保存后,从调用子程序那里调用就可以

网友D:
英文版用习惯了,第一次看到汉化的STEP 7 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赫赫

网友E:
5楼的朋友搞错了,这可不是汉化版,而是真正的中文版,现在已经升级到V4.0 SP6了。

网友F:
呵呵,C版早就有了,不过各有所好,E文好的自然选用E版

其实美企,欧企基本上都是用E文版

网友G:
怪了,居然没用过C版的。CN的PLC用E版的根本就不行。

网友H:
用for next循环

网友I:
对头,偶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J:
300的PLC子程序有TIMER型的参数,200的没有,你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直接写三次

CALL ...

CALL ...

CALL ...

不就连续调用三次了吗?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K:
嘿!慢着。是同一个周期连续调用三次,还是连续三个周期都调用一次?

是前面的就可以用我前面说的。是后面的就要再加个计数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