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13):
    我们公司现在要搞一个自动化项目,有10几台单机组成,请问各位前辈如何选者PLC的型号.公司指定用三菱的

网友A: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的具体要求和目的是什么?你没说清楚。谁知道你想选什么PLC?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

你要把控制要求讲清楚,比如

1  控制点数多少,需不需要高速输入输出

2  需不需特殊功能模块,如模拟量处理单元

3  是否需要通讯联网

等等问题,你什么也不说别人怎么回答,如果答案不是围绕你的控制要求,对你也没用

网友C:
如果是“一个自动化项目”“由10几台单机组成”,你选用PLC三菱的可以,但要注意:

1)你的这个项目输入点数大概有多少?

2)你的这个项目输出点数大概有多少?

3)自动控制是模拟控制,数字控制,是开环还是闭环,大概有几个闭环控制?

4)控制中需要什么特殊指令、功能指令等?

5)工作电压是多少?

6)等等,然后别人才可能给你推荐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PLC;

7)希望你找一个熟悉你设备行业的人,又熟悉编程规则、方法的人,帮你设计、策划为好!!!

网友D:
三菱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的PLC均可满足控制要求,只是根据控制要求不同来选择PLC的型号,模组等.

网友E:
没说明白呀。我也不好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