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X-DEVELOVEPR软件装台机行,装笔记本电脑上为何不行

楼主(2008-07-13):
请教GX-DEVELOVEPR软件装台机行,装笔记本电脑上为何不行

网友A:
你笔记本与台式机的XP系统是一样的吗?都是专业版的XP系统吗?如果是可能是你在安装GX-DEVELOVEPR软件时的方法不对,或是安装时选择了软件中的某此内容。

网友B:
最近三菱软件安装的问题不少呀

有些系统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C:
啥不行?????通讯?无法建新工程???具体点

网友D:
无法新建工程,同样的系统盘,台式机好用,笔记本不好用,笔记本重装系统后,没装任何驱动软件,直接装GX8,没选任何监视选项,还是无法新建工程。哈哈,没法子,只得用7的版本了

网友E:
看来要换个系统重装了

网友F:
最后格式化系统后再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