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秒意味着伺服如何运动

楼主(2008-07-13):
大家好,最近遇到了个难题,我设计了一台包装机,全机共20只伺服电机.不敢用气缸啊,0.2秒,哪个的气缸能输出动作.直线电机呢,太贵了,而且还不是很好配合.

具体情况:我用的是AB伺服,4000转.1.7KW.

设备做上下运动,理论上加速度为7.因此,输出推力要达到30n.M,我给伺服电机加了5的减速器.由于完成这个动作,最终由减速器输出一周就可以了.但是,时间仅0.2秒.从理论上讲伺服电机要输出5转就可以了.实际在生产中,伺服电机加速阶段其输出与负载有很大关系.我的问题是,在0.2秒内,如何保证伺服电机能输出5转以上.或者有没其它办法,达到这个目的.

我在很多个机构上用到这个特点.如何能撑握伺服在0.2秒内的运动状态及其输出力矩的数值.

另,伺服电机的启动频率60次/分钟.

网友A:
伺服电机在快速启动时有可能不能正常动作而导致驱动器报警,要达到快速的加速和高的启动频率,伺服电机的型号选择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伺服电机在快速启动时有可能不能正常动作而导致驱动器报警,要达到快速的加速和高的启动频率,伺服电机的型号选择很重要。

朋友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些具体的产品,如果有成熟的运用就太好了。

网友B:
可以用通讯

运动状态不去管,不知道你需要运动状态做什么判断?

给出终点位置,伺服到位后就能自动停止

力矩可以进行参数限定,如果启动频繁并且运动规律一致,可以用包络

可以考虑西门子的611u加prifibus通讯,参数可以通过总线改变

网友C:
AB伺服用的也是通讯,Sercos光纤。0.2秒跑5圈还不见得是非常困难的,但1楼说的对,电机选型很重要。AB有电机选型的软件(Motion Analyzer),可以输入机械结构,负载尺寸计算惯量,输入运行时间-距离的关系(可以有很多选择)计算速度加速度,最后根据结果选电机,减速箱和驱动模块。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这种高速运动的机械,运行的曲线非常重要!一般要根据应用采用电子凸轮,这样才能跑的快而顺,又保护机械寿命,减少震动和磨损。这里面有很多学问和奥妙,具体的你要找供应商的运动控制专家帮你设计方案了。

网友D:
完全赞同“firstrazor”的观点!

网友E:
设计好运动曲线,计算出相应的最大加速度,计算负载惯量,核算最大力矩,选择电机转速,选择合适的电机,进而选择驱动器。

每分钟60次,这个频次较高,最好是采用共母线且电流回馈的方式。

网友F:
时间这么短,你不得不考虑把电机的电气时间常数加进去。此外,通过反电动势常数来分析,启动力矩最大的时候需要的供电电压。或是你选择的供电电压是否能达到理论的最大峰值扭矩,这个数值会决定你的最大加速度。

详细规划你的运动轨迹。是否可行,自己就有数了。如果理论值分析,就不可能达到,实际就更别指望了。

13589085531愿意交流。如果我没说清楚,可以来电咨询。樊

网友F:
对了,留个油箱,给你发个瑞士瑞诺的伺服电机速度测试报告,给你参考。如果有钱,可以考虑这款产品。

网友C:
楼上几位补充的很精彩啊。只是7楼说供电电压对应于最大峰值扭矩,不知如何解释。一般供电电压是对应了最大转速。

网友A:
呵呵,选型首先要考虑费用、品牌等等,当然最关键的是性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可以找销售咨询的,这年头选他的产品已经是给他面子了。找他帮点小忙还是应该的。别人给你的型号未必满足你的费用、品牌等要求,所以还是选用自己常用的品牌产品,选型没把握找他的技术支持好了。

网友C:
"这年头选他的产品已经是给他面子了。找他帮点小忙还是应该的."

这样有深度的应用,一个有实力的供应商不应该只是帮点小忙而已,这是完全应该做的。

网友F:
t0 : firstrazor

谢谢提醒,是我这边失误。应该是最大输入电流与峰值扭矩。具体的反映参数是转矩常数。根据转矩常数来计算出达到峰值扭矩所需要的电流。这样的话,可以判断出驱动器的力矩驱动能力了。

网友G:
电机的起停频率确实比较高了,如果用减速器的话,不知道这么高的频率下减速器的寿命能坚持多久,齿冠应该很容易损坏。个人建议还是用电机直接驱动,这样应该会好一些——在多色套印里面的无轴传动技术就是采用的直驱方式。这种方式一般不用考虑惯量匹配问题,因为号称最大可以做到千倍匹配;速度可以做的比较高,500转左右的同步已经有人做出来了(湖南有准备做1000转套色印刷的,不过现在好像还没做出来)。丝杠要选预紧的,没有回差可以尽可能避免带来的额外冲击。 此外就是总线方式的选择了。SERCOS的通讯方式本身就比较慢,在我们做过的项目里,16个轴最快做到10Hz(电机工作周期40ms,其它为通讯响应时间)。建议还是选响应更快一些的,这样保险。 此外就是成本了。既然你能选AB的,估计成本应该都能够接受了。 最后说说直线电机。要说成本高那是肯定的,不过要看你用多少了。而且你这种应用的话,还要看负载的大小,如果推力小,也许成本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高精度丝杠也不便宜。此外就是光栅了,如果精度不是非常高(比如微米级),只是要求响应快,可以用磁栅或玻璃光栅,甚至国产的技术光栅也可以(进口的目前好像还比较贵,怎么也得4000多块吧)。 了解的就这么多,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包装机械用直驱伺服还没什么听到过,这个跨越太大了一点。

14楼老鼠杰利说的几点想讨论一下:

“直驱技术一般不用考虑惯量匹配问题,最大可以做到千倍”:如果是印刷,没错。但如果是包装机这种走停的运动,还是要考虑的,当然匹配比不用很小。

“SERCOS的通讯方式本身就比较慢“ :16轴用SERCOS怎么会慢?无轴印刷到目前为止的老大力士乐不就是用SERCOS打天下的?

网友H:
13楼老鼠杰利说的一句“既然你能选AB的,估计成本应该都能够接受了。”非常有道理。

有谁用过直驱的案例?谢谢

网友C:
不确切。能选AB,不见得这个成本能对付直驱!而且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应用普通伺服可以,没必要直驱。

网友I:
老鼠杰利 所说的直驱是直接驱动(不带减速机),而不是直线驱动吧?功率选大一点而已,很普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