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8-07-13):
有人能回答西门子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问题吗

我使用6ES7 331-7KF02-0AB0

现在发现可能时某些信号输入又干扰。

使用E+H的压差变器,4-20MA,可是使用HART校验时,发现信号只有4MA,但是把信号线断开,串进电流表,发现输出信号居然达到13MA,我怀疑可能时模块信号干扰

信号接入只有2芯线

谢谢!

网友A:
1.把PLC模板接地

2.把模拟量改为四线制的,加配电器

楼主:
对:chenboy7758 关于

1.把PLC模板接地

2.把模拟量改为四线制的,加配电器

请问如何改四线,我从没改过,因为只有两个接线拄啊。

还有,我查看了300的模板规范,其中说要将未使用的通道进行短接,然后接M,不知这样可以解决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按你的意思模拟量输入为二线制的吧,可以将M-与MANA(10与11脚短接)相连.

网友C:
在6ES7 331-7KF02-0AB0的硬件组态里改,对电流的采集分为两种:两线制(提供外供电)和四线制(不提供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意思模拟量输入为二线制的吧,可以将M-与MANA(10与11脚短接)相连.

谢谢,我试试。

回请教啊,我知道在硬件里可以改,我是说如何接线啊,只有两个接线拄啊?谢谢

网友D:
换个通道或者变送器不就知道原因了吗?换成四线的话在原来的接线基础上串24电源

网友E:
最好用毫安级的电流表测量,我怀疑你测量方式不妥;另在硬件组态里面设置,如果四线制为4MU,且为4-20MA量程!同时需要调整7kf02底板!

网友F:
很有可能

网友G:
不是一组的通道接不接线没有关系的。如果是一组,就要根据情况接了。

网友H:
如果你是模板直接配电的话,你要查一查S7硬件组态中该通道是不是设置的D,即两线制。更主要的要查一下模板侧面的量程卡设置的是不是D.

如果你是用配电器配电的话,你要查一查S7硬件组态中该通道是不是设置的C,即四线制。更主要的要查一下模板侧面的量程卡设置的是不是C.

如果都没有错的话,你就把信号线负线的端子再引一个线接地接地。再说白点,你拿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分别量一下正线对地,负线对地是不是有交流电压,判断有无干扰。我倒是经常遇到上溢现象,出来13mA还真不碰到过。

 ;

回某楼的朋友,用配电器以后,对于PLC来说该信号就是四线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是模板直接配电的话,你要查一查S7硬件组态中该通道是不是设置的D,即两线制。更主要的要查一下模板侧面的量程卡设置的是不是D.

如果你是用配电器配电的话,你要查一查S7硬件组态中该通道是不是设置的C,即四线制。更主要的要查一下模板侧面的量程卡设置的是不是C.

如果都没有错的话,你就把信号线负线的端子再引一个线接地接地。再说白点,你拿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分别量一下正线对地,负线对地是不是有交流电压,判断有无干扰。我倒是经常遇到上溢现象,出来13mA还真不碰到过。

 ;

回某楼的朋友,用配电器以后,对于PLC来说该信号就是四线制的了。

非常感谢你得详细回复,我把量程卡得设置已经作过配置了。倒是没有测试过是否有交流电压。我查查看,现在问题还没解决。

我这次共有4个压力及差压变送器,两个有问题,接线全是一样得,都是两线得。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更加怪, 两根线量出得电流居然不一样,一个是9MA,另外一根是55MA,使用HART去校验,居然无法连接,也就是说HART无法识别它,我怀疑是否这个仪表是否已经坏了。

希望哪位高人能替我想办法啊。

网友I:
所有的模拟信号使用屏蔽线并将屏蔽层接地;将模块的1、3、5、7、9、10、11、13、15、17、19、20脚并联后接地;即可解决干扰问题。